复位偏低!

楼主(2009-07-10):
INTEL P3主板!开机诊断卡RST灯常亮!供电时钟正常,量PCI  BIOS  I/O 复位脚都为1.5V 应属偏低吧!?它们的对地阻值都为 85欧  !!IDE复位电压却正常! 跑线后发现PCI BIOS I/O都是同一条线直接进南桥(都是直接进的南桥没有经过元件)PCI,BIOS I/O我都折下量阻值还为85欧!?现在我该怎么下手!!谢!!

网友:
换32.768晶振,换I/O芯片,或有网卡拆除集成网卡,要是还不行也许是南桥虚焊,加焊南桥,要是再不行也许就是南桥局部损坏。IDE复位电压是由5V供的靠复位信号控制三极管所以正常,你说的是复位信号低。按上面的流程查查看。

网友:
楼主所说的这三个复位电压都应为3.3V,应该都是由橙色线提供吧!!!楼主跑跑电路!!(南桥应该只是发出信号拉底电压实现复位,而非,,,,)

网友:
这板还没修好,就拿走了!!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