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待机状态, 无 3V和5V, 如何解决?

楼主(2009-07-10):
如题,谢谢先.
配置:
Intel CPU, 有南北桥和Video芯片那种板
cpu
芯片

网友:
相信这样子,你是得不到解决方法的回复!不如送去维修点维修!

网友:
看看待机主芯片的主供电和他工作的条件。。找一下电路图看看跑跑电路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主供电路, 一个2极管击穿了, 换了一个 . Power ON. 好了.以后上传图. 谢谢楼上的鼓励.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看看有无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