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x19ah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楼主(2009-07-10):
联想lxm-wx19ah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电容没有鼓的,主机正常,供电正常,不插VGA线显示无信号输入,插VGA线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VGA线有换过,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请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不显示

网友:
自己先顶一点,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插上VGA线,看一下BLON(背光开关)脚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显示时也有电压!那你的高压部分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