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复位问题

楼主(2009-07-10):
刚接到着块主板是不触发 换了I/O 能触发 但CPU复位偏低 只有1.58V  CPU核心电压1.73V  时钟0.4V  PG信号1.75V CPU的AD线阻值正常,不知怎么修了

网友:
LZ的CPU_REST不偏低的不算厉害,就你这张板子来说,应该是1.75V吧
如果因为NB没有发出CPU_REST引起的复位低,一般会低至0.几V

LZ检查一下CPU_REST的上拉电阻阻止正常否

这张板LZ不要吧思路限死在CPU_REST偏低上,因为这个电压值有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感觉也是。。。因为IO已经坏掉了,,感觉可以在检测一下IO外围看是否有空焊,或别的故障,感觉一个主板上不一定会同时出现这么多问题吧,,有些主板RST和VCORE有些小的偏差是正常的,,不一定死困在这个地方,可以测测整机供电,,看一下POST卡上的代码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