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 不触发,开机键5V电压

楼主(2009-07-10):
原来待机三无,保险断,换上后短路。检查,CPU旁的滤波电容击穿,供电的高端MOS管7811击穿,应该是MOS击穿后电压上去了,超过的电容的耐压,电容击穿保护。换上后不短,但待机电流高,测CPU旁的滤波电容,居然有3V多的电压(待机下),把ADP3421,3410换掉,待机0.01。3V,5V正常,但不触发不了,上到0.03又回来。测键盘接口19脚,居然有5V,貌似应该是3.3V才对吧?提供电压是H8,是否已经损坏?本人是新手,正在学习之中,请高手指教

网友:
对,键盘接口19脚应该是3.3V的,有H8的话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刚刚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开机键5V的电压是从VCC5M接一个20K电阻过来的,我查了其他系列的IBM,都是从VCC3M接来了,搞晕了,。难到是这个版不一样还是说3V。5V控制出错,给反了??

网友:
没研究过。这机器还不如换个板子得了。

网友:
你测测CPU是不是也击穿了,我今天就修了一台CPU击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已经修好!跟ADP3421第13脚连通的三脚贴片IC击穿了!原来量到这里量到有3.3V电压,就忽略了,今天才发现3个脚都有3.3的电压,一量,击穿了,(但芯片不发烫,奇怪),与第一个脚相连的5欧电阻开路了,与TB6807 第32脚相联的10K电阻阻值变大了。全换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