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的高压板坏了有个场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9-07-10):
D1PF
    Ob
GKOY9543不是那个FU9024两个5707也是坏的,顺便问下并联的两个5707只装一个上去可以吧!节约成本。。。。有试过的ma????????

网友:
D1PF没见过,是D10P吧,这个用FU9024,11P06,J449,T512,J684都可以代换,C5707在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只上一只,这个才多少钱一个,这点成本都舍不得?

网友:
两个5707.相当于上下管.怎么可以装一个饿.元件不要省.维修费要多点.保修时间长点.就可以了嘛

网友:
两个最好是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