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插上显卡,主板就反复重启?

楼主(2009-07-10):
为什么插上显卡,主板就反复重启?
首先说明问题就在显卡本身,测显卡本身没有明显短路现象, 在开机后3秒钟内肯定重起,一直反复.在此过程中主板跑数,刚要过内存的时候就重启了,GPU,显存供电貌似正常,没思路,请教高手,谢谢
显卡

网友:
NF显卡这种问题加焊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hehe 核心没有工作 或 耦合有问题
总之总线传输问题

网友:
是不是PCI-E显卡,如果是,说明PCI-E到桥有空焊。

网友:
我遇到过座有问题的 你换换试试

网友:
老大的话一针见血啊。
把显卡拔下来再测或者拿到别的主板上测试一下。找出问题所在
PS:楼主没有说清楚这个卡本身就是和主板配套使用的吗?
这种故障总线问题用表笔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PCI-E的卡点不亮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量一下金手指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