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c-tvm/s不开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10):
asus p5gc-tvm/s 能通电,测试卡代码:FF,报警声:1长2短。 请高手指点~~~
不开机

网友:
压北桥!!如果板子不带显卡得加张显卡再试

网友:
不读内存吧。。。。。。。。。。。。。

网友:
一长两短是显卡,。。。加焊桥看

网友:
同意LSD观点
估计是LZ的诊断卡有问题
可以先当成不过显卡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