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键盘上的那粒鼠标触点怎么固定呀?

楼主(2009-07-10):
IBM T23键盘上的那粒鼠标触点怎么固定呀?
一个这样的键盘 那粒东西时不时就掉了。,虽然有接鼠标,但再有这个也好呀,至少可以防灰尘。且也有看点。 万一掉了就不好看了。
大师们想个办法吧。

网友:
就是套上去的。容易掉应该是你这个小红帽里面有磨损了。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
它掉下来 不单只那帽子掉呀,整粒东西从键盘上掉出来了呀,掉出来可以看到键盘上一个洞,里面就是鼠标的一个感兴电板位置吧。

网友:
换一个 可能被你搞断了

网友:
那可以用502粘不呢 就在帽子那端粘在那个键盘触摸的那个板上

网友:
你就粘上不就得了,反正你又不用那东西!不掉,看着美观就得了

网友:
可以粘上的 也可以更换 注意粘的时候胶水不要太多

网友:
这个要看个人的动手能力了,有很多办法
用胶水可以的,但要小心不要把不该粘的地方粘了,那可就成装饰了

网友:
这东西就是套上去的,还有几个形状,一般都随键盘配两个给你。

网友:
如果用胶最好不要用502啊

网友:
虽然不太懂。也长见识了。学习一下。

网友:
不要用502,最好用农机胶,一点就行了,等两个小时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