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HP DV1000 亮机掉电 并 出LOGO后无显

楼主(2009-07-10):
今天接修一台HP DV1000,接手时是开机出LOGO后掉电。根据经验,直接加焊MAX1999。裸板开机,能亮机不掉电了,但是出LGOG后马上无显,背光亮,没白屏现象。测量各关键点电压,正常。换CPU,内存,都没问题,维修陷入困境。实在没办法了,就把硬盘挂上去试试,哈哈,直接进系统了,到目前测试正常。拆下硬盘,又是出LOGO后暗屏。以前修板不接硬盘启动时,都是会有提示找不到硬盘,从网络引导之类的,今天见识了没硬盘暗屏的,又长了个见识!

网友:
你这个经验本子还真是相当怪异,看来真要什么都接完了才能开机试。不过有时要是全接完了试机子,又相当麻烦。所以说,你这个贴子告诉我们,修机子不能偷懒啊。谢谢你。

网友:
修过三台DV1000.都是先修到点亮再上硬盘的.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此本肯定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当把硬盘装上正好把接触不良的问题消除, 但不能保证彻底消除!

网友:
应该不是暗屏,HP的机器不接硬盘时,会有屏幕左上解出现一个光标在闪烁,背光亮,整屏没有图像,只有一个小光标在闪,这是正常的。接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正常!有的板不插CMOS电池也会这样,有的甚至不插光驱也会LOGO后黑屏不抓操作系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