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主板自动开机

楼主(2009-07-10):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科脑的845主板,故障:自动开机,不跑码,按下开关键不能关机
开关脚有高电平,追线路开关脚通过一个电阻以后直连到ATX电源第9针(紫色线)脚,量PCI14针待机5VSB只有0.65V,跑线路直连IO(IT8711F-A),ATX电源14针(绿色线)直连IO,初怀疑IO不良,换上好的IO故障依旧,焊下IO通电,一样会自动开机,板上没有门电路和117,是不是南桥坏了?请高手指点下~在线等

网友:
还是IO的可能,加焊一下。可能没焊好,要不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1.开关脚有高电平,追线路开关脚通过一个电阻以后直连到ATX电源第9针(紫色线)脚
-->這個是開機時候用來拉高電平的上拉電阻,保持排針的該電位始終為高,I/O的PWRBTN是低電平有效。所以當你不把開機的排針接地的話通常是不會開機的。
2.量PCI14针待机5VSB只有0.65V
-->PCI14针待机5VSB?PCI沒有吃5VSB吧?我記得只有吃3VSB的,如果想確認有沒有5VSB請,直接在ATX24哪里找。
3.ATX电源14针(绿色线)直连IO,初怀疑IO不良
-->此信號直接連接IO,當IO拉低的時候電源才會打開進入工作狀態,這條線你只能在你按了PWRBT的時候看他會不會被拉地如果不會就說明IO那邊有問題。

請確認以下幾點:
1.診斷卡上顯示的是FF還是F.F.
2.所謂的自動開機是插上電源就開機嗎?如是請量測ATX电源14针是不是一插上電就是低電平?還是多少V?
3.如果ATX电源14针是低電平的話請用一顆2~5K的電阻拉到5VSB再看看該電平是不是插上電源后的電平?
4...后面的再說吧。。

网友:
不知有否网卡,有拆之
现把3.3VSB修起来,拆掉IO还是0.6V,打一下A14的对地值,最好与好板比对一下,判断是否南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動開機是插上電源就開機,一通电测14针绿线是1.56V
IO换好了还是一样,把IO拆了也一样自动开机,所以可能不是IO出问题

网友:
3.如果ATX电源14针是低電平的話請用一顆2~5K的電阻將此線拉到5VSB再看看該電平是不是插上電源后的電平?
-->
1.朋友上面第3條有沒有實驗一下,因為對于IO來說正常情況下插上電源不按開機鍵的話IO發給ATX14针绿线這里應該是5V左右,最起碼也不會低到1.56V,這么低肯定無論如何都會上電就自動開機的。
2.可以量測下這條線的阻值對比下其他板子的看是不是這條線哪里和地有關系了。
對了你說的這個14针绿线是不是你的ATX那個是20PIN的啊,如果是24PIN的應該是第16PIN ,是電源的PS_ON信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刚测了下,发现了一个问题,14针的线直连IO脚,而且也连带着一个472对地的电阻,我把电阻拆下后通电不会自动开机了,可是电阻是好的

网友:
哎,不用测了,南桥供电短路了,PCI14脚完全对地,南桥周边的两个小电容直接开路

网友:
估计是南桥问题。。。

网友:
发现了一个问题,14针的线直连IO脚,而且也连带着一个472对地的电阻
-->這條線是IO用來打開電源用的,你所說的472對地電阻并不是對地,而是應該對5VSB【我想沒有人對5VCC吧】所以可以判斷電阻的另一端對地短路了,PCI14腳?抱歉,我不知道PCI14腳是哪個腳,所以沒辦法幫您了。
如下是我的猜測:
判斷是你的5VSB轉3VSB那里出問題了,導致3VSB對地,于是你所謂的472本來是接到3VSB的,現在就對地了,PCI14也許是3VSB.那么修起來就比較簡單了。你自己慢慢玩吧,有不知道的地方再討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如你所说的,472电阻是连通PCI A14脚,也连接到3VSB,现在3VSB对地短路了,南桥旁边的有两个电容压差是0,这是不是南桥烧了?我找不到南桥供电在哪,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南橋供電通常使用VCC5或VCC3或DDR電壓去轉的,通常通過一個LINEAR電路來轉換,在南橋旁邊找到一顆電感【有些是直立有線圈的有些像雙截棍類型有些是圓形帶線圈的】,那顆電感輸出就是給南橋供電的,電壓約1.1~1.5V不等,【不同的芯片供電需求不一樣】。

維修板子切記:不要輕易判斷南橋或北橋短路了,除非你修不出來了的時候最后才做判斷,或者你能夠量出BGA短路【找一塊同樣的板子一條線一條線的去量如果相差很大比如說一個是幾千歐姆,一個是0歐姆的時候排除外部電路的情況下才能夠判斷BGA燒掉了】要不然你永遠沒有進步。

网友:
再告訴你一點,其實量測0402貼片電容的方法是很不準確的,因為很多時候0402的貼片電容并不做電源濾波使用。而是在跨不同電源時做回流路徑使用的。所以就算想量電容請量電解電容兩端來判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如你所说的,472电阻是连通PCI A14脚,也连接到3VSB,现在3VSB对地短路了,南桥旁边的有两个电容压差是0,这是不是南桥烧了?我找不到南桥供电在哪,请高手指点下
引用 网友B:

如果3.3VSB对低短路,直接吧网卡取下来。如果在短路,那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这么多回帖,反倒把问题说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