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2 IO芯片的开机触发

楼主(2009-07-10):
我遇到不少板都是IT8712 IO芯片,开机不通电,短接一次开关针脚IO的75引脚有跳变电压,但是76脚电压没有被拉低(和ATX24针的16针脚相连),72脚接的是南桥,没有电压,我的疑问是:
1.76脚是否为一个开关,当75脚产生跳变时,76脚内部被触发接地(相当于三极管的开关功能),以便拉低ATX第16脚,触发电源供电.
2.72脚接的是南桥,一般为3.3V,但是这个电压是南桥提供的还是IO提供的?
希望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72脚接的是南桥,这个电压一般是由南桥提供的

网友:
但是,IT8712的72脚是输出脚(out),输出信号到南桥,如何理解这个电压是南桥提供的.
另外76脚的电压是ATX16脚提供,那么16脚的电压是IO拉低的还是南桥通过一个三极管拉低的,很是费解.希望高人指教

网友:
你的意思是,IO的72脚在开机瞬间拉低了南桥的电压?

网友:
開機這幾個PIN腳的關系如下:
排針開機[拉低]-->IO 75PIN[拉低]-->IO 72PIN[拉低](告訴南橋我要準備開機了,你要做好準備)南橋告訴IO自己 OK后-->IO 76PIN[拉低]-->電源的綠線[拉低]-->電源被打開開始對主板供電

网友:
开关触发到7812的106脚,103脚输出一个信号给南桥,南桥再发一个信号给
IO102脚后,1O--107脚到ATX电源的绿色线

网友:
开关触发到7812的106脚,103脚输出一个信号给南桥,南桥再发一个信号给
IO102脚后,1O--107脚到ATX电源的绿色线
引用 网友A:

什么IO啊,开机控制在100多脚去了啊,没见过哦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问题已经找到,我把IO吹下来,但是72脚没有3.3V电压,确认南桥问题,南桥供电没问题,估计空焊或者是挂了.

网友:
首先申明,以下是转载的:
以82801BA+ITE8712组合为例:

A:未加ATX电源时,由CMOS电池(3V)送到南桥的T20#(RTC_RST)(用于CMOS电路复位),同时还产生(RTC_VDD)电压(3V)送到南桥的U21/T19#(INTRUD)(用于CMOS电路供电),另外还产生VBAT(3V)电压供給I/O芯片的69#。之后南桥从T21#送出(VBIAS)电压(1.5V)供32.768KHZ时钟晶体工作产生32.768KHZ信号分别送回南桥的U22/T22#(RTCX1/X2)

B:加电时首先产生5VSB信号(紫色线,5V),5VB再转换成5VDUAL(5V),5VDUAL又再转成3VDUAL(3.3V)(并换代替CMOS电池为实时时钟电路(RTC)供电,准备随时参与唤醒主板),和开机触发电压(V_PWON-绿色线,5V)。3VDUAL送到南桥的R21#/Y16#(RSM_RST/RSM_OK)(通知南桥5VSB/5VDUAL/3VDUAL待机电压已经正常,可以进下一步的加电动作)。

C:当按下开机键时,产生开机请求信号(PWRBTSW),此信号首先送到I/O芯片75#(PANSWH#)(把75#从5V拉低为0V一下)。经过处理后,再由I/O芯片72#(PWRON)(72#从3.75V拉低为0V一下)送到南桥芯片W21#(PWBTN)。(这两个信号都是从高变低的脉冲信号)

D:当南桥芯片接收到开机请求(PWBT_IN)后,从W16#送出SLP_S3(3.3V)信号给I/O芯片71#(PSIN)。

E:当I/O芯片接收到SLP_S3信号后,就拉低76#(PS_ON)信号来拉低ATX电源开机触发电压(绿色线,5V)为低电平(76#_PSON与ATX电源绿线相连)。以此来触发电源输出3.3V/5V/12V等工作电压。

以上为文字详解,下图为电路示意图

网友:
首先,,通电IO得到5VSB供电,,SBSB能过1117正常产生,RTCRST(CMOS跳线)正常,晶振起振,IO向南桥发RSMST南桥此时才具备上电条件,,当点南开关,8712    75脚有触发动作,72脚向南桥发IOPWNBT南桥接到信号以后发 SLPS3信号到IO,,IO接到南桥的上电请求以后,通过76脚拉低绿线,,完成上电,,楼主不知道是不是要这个

网友:
但是,IT8712的72脚是输出脚(out),输出信号到南桥,如何理解这个电压是南桥提供的.
另外76脚的电压是ATX16脚提供,那么16脚的电压是IO拉低的还是南桥通过一个三极管拉低的,很是费解.希望高人指教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ATX电源的第16脚不是地线吗?怎么会有压??/

网友:
回楼上的,16脚的电压是IO拉低的还是南桥通过一个三极管拉低的,这要看板子的设计,有的板子是IO拉低的,有的板子是南桥通过一个三极管拉低的。
ATX电源的第16脚是绿线,是5V的PS ON信号

网友(2009-08-18):
今天看<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第198页时,书中的电路图就是IT8712的电路,发现它的解释和12#的朋友所写的有些不同.图中slp_s3连接三极管b极,ps-on连接C极,I/O 76脚连接C极,  e极接地,请问,如果是I/O 76脚把ps-on拉低,那么是路中的三极管起什么作用了?

网友:
67供电,75触发,72入南桥,71入IO,76接ATX14什

网友:
如果楼上说的引脚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的,当触发开关被接通的时候,5VSB分过来的电压被接到地上,8712的75脚变成一个低电压,内部电路开始工作,72脚输出一个高电压到南桥,南桥开始工作,从76脚输出一个高或低电压(这个看IO设计的时候是怎么设计的),IO得到南桥返回的信号,知道南桥工作已经开始了,于是把76脚的电压变成一个低电压,绿色的5V电跟它有了电位差,就把电一直流向IO并到地,这样就保证了76脚一直是低电压,那么ATX电源就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不会断电。

网友:
这个帖子学习了一些开机信号走向,不错。

网友:
72脚有3.3V是南桥提供的!如果没有电压,应该是南桥挂了!如果有电压3.3V,开关机没跳变的话那是IO挂了!

网友:
回#19楼,"72脚输出一个高电平到南桥,南桥开始工作."我认为是待机时,南桥已经输出一个3.3V的电压到I/O的72脚,触发后,I/O的75脚在得到触发信号后,其72脚输出一个低电平信号拉低南桥.

网友(2010-02-04):
71脚没有高电平,在待机电压及实时时钟电路的前提下,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8712我感觉没有8711设计的好

网友:
青风山 回答的真乱,都100多脚去了。青山~~~

网友:
是有南桥提供的

网友(2010-03-10):
这样理解:电源开关先到 I/O 75脚-72脚后然后至南桥(pwrbtn#)-slp_s3#回到 I/O 71脚-76脚 控制电源14脚(绿线)拉低。
那么71脚无电压,南桥坏,72脚无电压I/O坏。不知这样对不对。
另外:在《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一书中P198页,那个Q38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从上面看是IO控制绿线的拉低,这又何理解?(Q38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
那么电源好信号到了i8712的那个脚位
首先得到这个电压后才能正常的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三极管是个控制绿线与地开关,B极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绿线接地,电压拉低,电源工作

网友:
是不是14角通向哪里哪个就管通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