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开机10钟死机黑屏

楼主(2009-07-10):
HP开机大约10钟,黑屏外接显示器无反应。屏没问题是死机现象用力按压键盘上方重新启动能亮很长时间。只要用了拍打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北桥没事CPU管座虚焊。该咋办

网友:
NX61XX吧?南桥有虚焊

网友:
对是NC6000,确实是CPU座虚焊,还有戴尔D600键盘7\8这个位置一拍,就能正常显示了,什么故障呢?

网友:
CPU座虚焊能做BGA 吗?

网友:
有没有不做BGA能解决CPU座虚焊的办法吗?

网友:
NC6000的 座子不会脱焊  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就是cpu 供电芯片的问题 ,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CPU POWER问题

网友:
上焊台做一下

网友:
既然拍打cpu座就ok的话,应该是cpu座虚焊

网友:
把CPU共电IC加焊就好了,MAX1987.这是这款机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