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楼主(2009-07-10):
我的三星显示器屏的上半部三分之一看着很模糊,而且还有重影;下半部分三分之二正常,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屏的问题,看下屏驱动IC,还有屏上排线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屏的COG电路有问题,或者是在基板那边有脱焊,要热压机才行

网友(2009-09-02):
平的问题呀

网友:
换驱动板看看,如果还是这样就是屏

网友:
这就是屏的问题咯!难修好!

网友:
换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