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61I设备管理器的未知设备是什么

楼主(2009-07-10):
接到台R61I的本子,进水不能开机,现在维修后已经能够进系统,而且使用也正常,但是进系统后就会识别到PCI DEVICE这个未知设备,识别完后只要不重起,操作一切正常,从新启动系统的话,就停在XP滚动条那停住了,可能扳子上有什么芯片坏了,可是摸不出来,附上图片,有那位知道这是上么设备,麻烦给指点一下,谢谢
芯片

网友:
是不是插了一些 PCI 设备啊? 象3G上网卡 之类的?

网友:
看起来像是pci转IDE或者SATA的一个芯片.
你看看.

网友:
点开看下,应该南桥。。。

网友:
次要IDE通道

网友:
这么说来是南桥挂了吗?

网友:
应该是UAA总线驱动没有安装

网友:
是不是芯片组没驱起来啊,你用驱动精灵试试

网友:
XP系统是能自认的,而且认出来的就是PCI DEVICE 认完从起就起不起来了

网友:
次要IDE通道 ,一般接光驱的,把光驱拔了试试。不行换南桥。

网友:
很显然是 次IDE 看看SB 及相关电路

网友:
烤了一个小时板,装上虽然还有提示,但是重新启动OK了,一会做个系统在试试

网友:
烤完板现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