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上网本 山寨本 型号kuben il1 的 BIOS万分感谢

楼主(2009-07-10):
请有上网本 山寨本 型号kuben  il1 的 BIOS给小弟传一个,万分感谢

网友:
山寨本据我所知,为了降低成本用的都是一次性的BIOS,也就是说厂家只能写一次,不可二次重刷。我试过不行的!请慎重。除非你有原厂BIOS文件,换个芯片刷才可以。

网友(2010-01-21):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INTEL的灵动的。EC是ENE KB910的。

山寨本BIOS(INTEL+ENEKB910QF-C1).rar

网友:
我要一个。找了好久了

网友(2010-03-16):
我有一个自己保存下来的

kuben IL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