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改装问题!请大家帮忙讲解指导下!

楼主(2009-07-10):
我现在手里有一张UB141X01的笔记本屏,这个是朋友送我的烂本本上拆的,我想把它改成显示器。现在我买来老 乐华RM3251的驱动板一张高压板,一跟VGA线,按件等,  现在就是拿到手里我去找到老屏的接口定义,但驱动板上的那个接口定义没找到,现在来请教大家 谁能提供下驱动板的定义啊。谢谢老!
屏型号是UB141X01  单8bit   单灯窄口   定义是: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R3-  17:R3+   大家看看这个有错的吗?因为第一次改驱动板,所以请大家指教下。

网友:
麻烦大家 指导讲解下!对于我这新手有很大帮助,谢谢老 各位!

网友:
没记错的话UB141X01应该是单6的,你买驱动板没一起买根屏线?直接去买根20的屏线,2端都按正确的方向插进去就行

网友:
有屏线的。按那样插不显示啊。我郁闷  不知道杂搞老!

网友:
买的时候就带屏去 配好线写好驱动 插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