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笔记本高压板 怎么改线?

楼主(2009-07-10):
请教高手
笔记本
高压板 怎么改线?越详细越好啊!还有高压板上旁边标F1的元件是什么元件啊?此元件上还标了个K 请高手请教
笔记本

网友:
F1是保险。看楼主的帖子估计你还得多学基础的知识去,也别指望改了,不要扩大故障

网友:
笔记本小鸟
保险的符号都不认识,你还是先学学理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