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DELL一液晶显示器,每次开机都要自动调整分辨率好多次,直到进了系统才正常,调整的时候屏幕抖动的很厉害,不知道是否正常,以前也就调整一次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正常,电脑从开机到进系统之间,显示模式转换了好几次,当然会自动调整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