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关机后不开机

楼主(2009-07-10):
一台HP V3000
笔记本
,突然断电后开机指示灯亮但无开机反应,寻维修思路。
笔记本

网友:
查一下晶震旁边的电容有没有变质

网友:
开机指示灯亮但无开机反应,电流是多少?HP V3000的通病是显卡易空焊

网友:
走不走电流啊?显卡的可能性 是有的!

网友:
下了RTC电池放电就可以了
这是突然断电造成了南桥寄存器内的值错误造成的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