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

楼主(2009-07-10):
我有一台三星显示驱动板坏啦!换了一块驱动板显示正常,用它本身的电源板带高压的左右两边有一边有点暗,一边正常,外接电源就很正常一点事都没有,请教各位高手是不是它本身的电源板电压不够带不起我的驱动板,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本身的电源板可以加高电压、、、

网友:
怎么不指教呢??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