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板子点不亮

楼主(2009-07-10):
今天接到一块板子是精英的915p的.用诊断卡开机就是00,板子上能换的东西都换过来了,还是一样的反应。把cpu取了诊断卡也是00,我感觉是cpu座坏了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查一下其它的供电是否正常,或重新把CPU座子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有没有复位?还有bios损坏也可能开机无显示!

网友:
先查各供电,CPU上电压出来了没有,查一下复位,PG。压一下CPU看看跑不跑。

网友:
取了U 诊断卡就是00了  不会跑马了  你查清楚再换东西    不能够盲目的换啊

网友:
U座的可能性大点  量吧

网友:
查CPU的供电 时钟 复位  PG是不是一切正常呢?

网友:
可以试试看

网友:
查CPU的供电 时钟 复位  PG是不是一切正常呢?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楼主这样的修板法,可能还未等你修好块板就已经报废了

网友:
精英扳子的CPU座子和北桥容易松动,在检查各电压都正常后就要考虑这两个地方了。

网友:
的确..压一压CPU座也许有惊喜

网友:
新手可能真的要多思考,多摸索,为什么都换完了,整不住了才上来发言,尽早嘛。。

网友:
查一下CPU的供电电路
将CPU的座子和北桥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