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都拔掉了,本地连接怎么还显示已连接?????

楼主(2009-07-10):
电脑上的网线都拔掉了,但是网络邻居上的本地连接还显示已连接上》????什么原因啊 ?????????????、
电脑

网友:
网卡芯片挂啦!!!

网友:
恭喜你,网卡变成了无线网卡了。
换个网卡就好了。

网友:
插上网线能联网吗?网速正常吗?如没问题就不必理会,我笔记本的网口也是这样的。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什么原因我不清楚,但我在单位也碰到过这样的事,然后重新启动就正常了!不知哪位大哥,能说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网卡挂 了,碰到好几次了。应该是雷击坏的

网友:
重启不行再换网卡试试

网友:
挂柴了......换了之`~~

网友:
换个独立的网卡吧,比修板子便宜。

网友(2013-02-02):
重启就正常了

网友:
那挺好的额 电脑升级啦

网友:
多数,是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