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只能开一次机

楼主(2009-07-10):
有几块845(IO是IT8712)主板只能开一次机,但要按F1,如果设置好COMS就不能开机了,挡C1,清楚BIOS 又能启动一次,这样启动能进WINDOWS ,但重新开机又是那样的。谢谢大家,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RTC电路问题,,重点看看32.768

网友:
C1是检测内存,在CMOS里把内存设为最低看看:Manual  3  8  3  3  DDR266

网友:
以前好像见过这现象,换换内存看,再者就是重涮BIOS。换个8712。

网友:
刷BIOS,刮刮内存槽!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但是那些问题都试过了的,还是一样的。

网友:
像这样的我到遇过,加焊南桥。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是否是这样的情况,不防试试。

网友:
说心里话,南桥我都换掉了,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