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主板不能开机,电源灯亮,CPU风扇转,黑屏,不报叫

楼主(2009-07-10):
正用着,突然花屏死机断电,再开机闪了一下屏就没有反映了(如题)。开箱查看主板,发现6.3V1000uF(6颗)的电容全冒顶,其他没发现有外观损坏,试着加电,CPU风扇要转,内存不报叫,断电后用手触摸各件,只有南桥发热较大(1分钟的样子)。是啥问题,请求帮助。我是新毛头,请详细说明要检查些什么件。先谢谢了!!!

网友:
在基地搜索一下,把电容还完后,在测北桥有没有1.2V的电压,如果没有吧RT9202换掉

网友:
应该是9202挂了  记得换旁边的电容啊    通病啊

网友:
先换电容吧!一般是漏电引起的

网友:
n61 坏了好多啦!建议先换电容!然后在点!

网友:
典型的北桥缺电压,换RT9202,包好

网友:
谢谢朋友们,我还在等带RT9202

网友:
通病换RT9202

网友(2009-08-09):
我的换掉电容还是原来的样子,开来要换r9202

网友:
R9202  是什么呀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