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4814 MOS管 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09-07-10):
手里有张主板 4814 MOS管 坏了 请问可以用那个型号的MOS管代换?
笔记本

网友:
4814:双N沟道 MOS管
可用FSD6900S代换

网友: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你可以用4808这个MOS管改一个,我就改了一个成功了,

网友:
第一次改有些难看

网友:
请问楼上怎么改的啊

网友:
我找了个4916 换上 OK 了

网友:
4912 4916 都可以代

网友:
沙漠紫癜
我看这个办法可行哦!!!不错要有一定的电子基础才能搞定!!!

网友:
4818是个双N型的MOS,控制脚是3和8,这种类型的管子在旭日150的料板上有好几个

网友:
除了难看用起来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