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南桥 三个结果

楼主(2009-07-10):
一块intel 845dwn 主板 能点亮 但运行缓慢 慢到进cmos要半分钟弹出 开机进winows要10分钟 打开一个文件要等半分钟 再百般检测无果的情况下 判读SB损坏 82801BA的SB 这种SB手上多的是 重做几乎不花成本
就重做一个吧 重做后 速度正常 准备交工 当我装上cmos电池后 再开机 居然无法点亮 放电 再卸掉电池始终无法点亮 于是我烤南桥 烤熟冷却后 能点亮 再装上电池 又不亮 再烤又亮 再装电池不亮 反复三次 始终如故 真是莫名到极点

再换桥吧 前面的功夫不能白费 这回好了 装电池也能正常开机 iDE又不认了 我相信做BA的桥还是百分百的 不存在虚焊

换第四个桥 才完全正常

靠 有意思 前面三个桥 都是能点亮 却有各种花样的毛病 总算长见识了 能点亮的桥并不是完全的好

网友:
就比如一个人 。你的脚痛。不代表你不能说话和吃饭 。
桥也是很多 的  块 组成的  。。。

网友(2009-10-17):
我想不一定是前面几个桥都是原来就坏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楼主没有专业BGA的返修设备,回流温度过度损坏了部份功能

网友:
二手桥确实让人头痛。用新的桥不经济,二手的又不能确保桥是100%的完好。

网友:
有些板子做桥片感觉还不如换块板子呢

网友:
二手桥,我最相信我自己拆下的,如果要用收来的二手桥说不定板子都修不好,还可能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