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 修得很郁闷

楼主(2009-07-10):
有一台hp 500 ,拿过来进是不定时重启,按以往经验,重做了解北桥。但故障依旧,查了一下各项供电都正常,无思路了,只好将南桥也做了一遍,结果是:有时十几分钟不重启,一重启则会反复重启几次,重启时有时会黑屏。不知大家是否遇到此类机器,修过此故障
黑屏
重启

网友:
各项供电都正常..
你能保证各项电都稳定吗?或者一些接口有时短路也会引起不定时重启。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 要先排除外围,再做桥,楼主反其道而行,呵呵 除非很肯定故障 要不这样的方法不可取

网友:
不是散热,它要重启时,有时是一分钟不用,有时是半个钟头

网友:
哦,补充一点,会看到诊断卡上的复位灯闪几下,然后重启的,还有就是,那个主板上,在开关附近,有个蓝色和黄色的灯,当重启前,那个灯会发出蓝色的光闪几个,跟下来就会重启

网友:
南桥确定做的过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