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与驱动板插座的12V针脚

楼主(2009-07-10):
有很多的电源高压二合一板的输出电压是12V+5V,12V肯定是给高压板 供电的,5V肯定是给驱动板的,有的显示器12V在电源和驱动板的插座处不设有针脚,而有的显示器在电源和驱动板的插座处却设了一个12V的针脚,既然12V只给高压板供电,5V电压又有了,它才是给驱动板供电的,为什么还要在插座处设这么个针脚呢

网友:
可以跑一下这个12V的线路看是不是到驱动板上了,

网友:
心力交瘁你很不专业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针脚是空着的是吗?

网友:
那是原厂设计的,应该是预留做某种用途的,这个可不用去管它。

网友:
我也注意过,后来看到有的用相同电源板的显示器带音箱我才知道,12V是给驱动板上的功放IC供电的,你的显示器不带音箱那个12V在驱动板上是悬空的

网友:
老郑很专业,解了我的心头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