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

楼主(2009-07-10):
今天发现一个整流二极管在路测量正反方向都有阻值,正向阻值为410 反向阻值为467,请问是否是好的,我知道在路测量可能不准确,但板子上的其他的整流二极管我在路测量都是正方向有阻值,反方向无穷大的,大家给点判断

网友:
取下一头在量一次

网友:
在线测试元器件要考虑与之并联的元器件的影响,除非你熟悉电路的结构,不然最好不要在线测试

网友:
取下一头测会准确些,有点电路上还有旁路有阻值的

网友:
这样不好说 最好拆下一头再测

网友:
恩,明白了,谢谢大家,呵呵

网友:
坏了一般是正向不通 或者反向能通 在线量测不准 以取下测量为准
有时候怀疑是那部分电路损坏 都得换试试

网友:
还是取下测吧,整流管在线测不准的

网友:
该管可能是好的短路的话电阻应该更小
在路测试是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