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摄像头不流畅解决中~!

楼主(2009-07-10):
自己的垃圾电脑MSI845PE,SY2.1CPU  512MB内存,32MB显卡,竟然开个摄像头不流畅,
分析:配置是低了点,但是不至于开个摄像头都不流畅吧!先排除了我的垃圾电脑,可能是摄像头差,有买了个很好的高清晰,非常流畅的回来,装上去(免驱动)还是老样!那到别的电脑上一看!晕死,就我的电脑上不流畅!上网搜索原因。得知。免驱动的在SP3下会出现不流畅以及黑屏。。。的问题!
现在怀疑是系统,但还没下班,不能回去装个系统坚定下,高手门,有没有别的高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附件分两段发上来,你解压到一个地方解压出来就可以用了。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 XPSP3用户。如果解决了,请版主给我加威望哦。谢谢 !
有些无驱摄像头,插好后在视频设备里面显示正常,msn里显示正常,但在qq里面就出问题了。爆卡!根本无法正常使用。而这不是网络原因,也不是机器配置的原因,更不是显卡的问题。其实是SP3自带的usbvideo驱动更新,导致问题的出现。

主要是要换掉C:\WINDOWS\inf\usbvideo.inf   C:\WINDOWS\system32\drivers\usbvideo.sys和C:\WINDOWS\system32\dshowext.ax这三个。但由于WINDOWS有系统文件保护,所以还要连替换dllcache内的备份一起替换。把压缩包里WINDOWS目录直接覆盖到系统分区就可以.需要注意的是覆盖要在安全模式下进行,否则无法完成覆盖。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压缩包不足2M,直接就上传上来了,我直接安装即可以了!搞定了记得给我加威望哦!

网友:
好~!谢谢,我回去下载安装看,OK了我给你加,但是我现在加不了给你的,我还是新手
`~

网友:
解决的问题的话,请版主给我加威望啊,在论坛跑了这么
久,威望还是“0”啊!!!!!!!!

网友:
已经下载安装了,结果就一个,老样子!不知道是不是GF2 显卡搞的鬼,还没有的换上

网友:
已经验证不是系统问题了,我那到低档电脑上装XP3也不卡!问题还在寻找中//////

网友:
显卡换了个64MB的都不行!BIOS里又找不到2.0端口!

网友:
长久的测试,最愚蠢的测试!换主板OK了 ,

网友(2009-10-28):
汗。。。最后还是逼到换主板的地步。。。

网友:
不会是BIOS太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