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ISL6537功能说明

楼主(2009-07-10):
----------张先生译-----------
本站原创资料,请勿转贴

ISL6537功能说明
概览
ISL6537A为DDR内存系统、北桥(GMCH)核心电压以及GMCH/CPU终端链路提供完善的控制、驱动、保护并遵从ACPI规范。它主要是用于从ATX对计算机供电上。

具有精密0.8V参考的250kHz同步降压稳压器供给计算机系统内存恰当的核心电压。具有沉和源电流能力的内部LDO稳压器以及外部提供缓冲基准,该基准跟踪VDDQ电压输出的一半来提供VTT终端电压。
需要外部MOS管驱动的第二250kHz的PWM降压稳压器提供GMCH核心电压。这一脉宽调制稳压器是相位反转180°输出的用于记忆核心的脉宽调制调节器。芯片包含两个附加LDO,一个用于GMCH/CPU终端链路稳压,另一个用于DAC。ACPI规范是通过SLP_S3 和 SLP_S5休眠信号以及监控ATX 12V总线来实现的。

初始化
ISL6537A根据所获得的输入供电自动初始化的,无需特定的输入供电序列。开机复位(POR)功能连续监控输入偏置供电电压。POR在5VSBY和P12V引脚监控偏置电压。在偏置供电电压超过它们的POR门限后POR功能初始化软启动操作。

ACPI 状态转换
图1给出所有状态转换期间如何控制各个稳压器的。所有本节中时序参考图1.

冷启动 (S4/S5 到 S0 转换)
当机器刚开始启动(即图1中的t0),ISL6537A从5V待机电压(5VSBY)收到它的偏置电压。一旦过来的5VSBY超过POR门限,ISL6537A保留在它的内部S5状态,直到SLP_S3和SLP_S5信号转高完成以及来自ATX电源12V的12V超过 POR门限完成(这情况发生在t1)
一旦所有条件满足,PWM误差放大器首先内部短路比较(COMP)脚位和FB脚位复位。此复位持续3个软启动周期,典型为24mS(一个软启动周期典型为8.2mS).然后数字软启动则开始,每个寄存器启用并按照预设值的序列软启动。

到t2时刻,3个软启动周期已经完成,VDDQ_DDR链路也已经完成数字软启动。

对2个PWM寄存器的数字软启动是由箝制误差放大器的参考输入端到一正比于内部软启动电压的电平来完成。

随着软启动电压转高,PWM比较器发出增加宽度的相脉冲,给输出电容充电。这一方法提供一个快速可控的输出电压上升过程。除了内部VTT_DDR LDO外,线性稳压器也以类似的方式软启动。误差放大器被箝制到内部数字软启动电压。随着误差放大器输出斜坡上升,驱动引脚的响应电压增加,促进N-MOS管通导并以可控方式给输出电容充电。

到达t3时刻,VDDQ_DDR链路处于稳压状态,软启动VGMCH链路。
到达t4时刻,VGMCH链路处于稳压状态,软启动TT_GMCH/CPU链路以及 DAC线性稳压器。
到达t5时刻,VTT_GMCH/CPU链路以及 DAC链路处于稳压状态,软启动VTT_DDR 内部稳压器。

VTT_DDR LDO 软启动方式不同于其他稳压器。当VTT_DDR LDO 禁用,其参考内部短接到VTT_DDR输出,这样可以容许端电压在S3状态浮动。当ISL6537A启用VTT_DDR稳压器或者从休眠状态进入S0状态,这个短接释放,并且从内部降低电阻设置VTT_DDR到VDDQ_DDR的一半,这将使连接在VREF_IN引脚上的电容电压上升可以控制。这个电容上的电压作为VTT_DDR稳压器的参考,并且因为它设定为VDDQ电压的一半,这个电压将跟踪VTT_DDR稳压器。内部电阻和VREF_IN电容的组合将决定VTT_DDR稳压器的上升时间(对VREF_IN的适当容量见引脚功能描述部分)。

到达t6时刻,从VTT_DDR启用时为止整个软启动过程已经通过。一旦启用(如果VTT_GMCH/CPU输出在稳压范围内), VIDPGD 引脚被强制为高阻状态(译者注:即电压浮动的)。

从活动到休眠(S0到S3转换)
当SLP_S3转低,SLP_S5仍然为高,除了继续由5VDual供电的VDDQ外,ISL6537A禁用所有稳压器,VIDPGD也转为低。当VTT被禁用,用于VTT稳压器的内部参考在内部短接到VTT链路,这就容许VTT链路浮动。当浮动时,VTT链路电压依赖于内存和MCH I/O引脚的漏电特性。注意到VTT链路可能并不下跌至0V是重要的。图1显示各稳压器如何被t7时刻的S3状态所影响。

从休眠到活动(S3到S0转换)
当SLP_S3由低转到高,同时SLP_S5保持高并在12V链路超过POR,ISL6537A初始化软启动序列。这个序列和开机软启动序列非常相似。从S3到S0转换在图1中的t8到t14给出。

在t8时刻,SLP_S3信号转为高,这就启用了ATX电源,它升高12V链路的电压。
在t9时刻,12V链路超过POR门限,ISL6537A进入持续3个软启动周期的复位模式。
在t10时刻,3个软启动周期复位结束,各个稳压器启用并按开机冷启动同样序列软启动。作为例外,VDDQ稳压器早已启用并在稳压状态(译者注:其实就没有关掉)。

从活动到关机(S0到S5转换)
当系统从S0活动状态转换到S5关机状态,ISL6537A IC禁用所有稳压器,并强制VIDPGD引脚为低。这个转换有图1中的t15表示。

 会员14362042元2022-11-17 09:22

网友:
感谢张老的辛苦翻译。 ISL 6537 IC普遍应用在9系列主板的 内存供电部分, 常损件,张老这篇文章是维修6537电路最好的资料。

网友:
内容更新

增加了“概览”和“初始化”部分,修改了标题。

网友:
要是能增加后面关于保护的 译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