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显示50,有的时候还可以过去正常使用,一重新启动的话就又不行了
一般是过不去的!
求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网友:
换CPU,内存,AMD系列的吧,不行只有加焊桥了。

网友:
可能虚焊了

网友:
桥,就是南桥

网友:
应该是AMD的主板吧 直接加BUA啦

网友:
电池电压正常否?查COMS电路,不行的话桥真的有问题

网友:
是北桥虚焊了 。北桥的可能信是60%以上!!!!!!!!!!!!

网友:
如果是用AMD的CPU的板,就是桥虚焊了,双桥的话就是北桥

网友:
AMD桥虚焊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