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新贴 由T40电池无法使用得出的经验 新手看看有些好处

楼主(2009-07-10):
由于本人刚做维修不长时间 技术有限 有说错的地方请大家纠正

T40这个主板以前一直用的很好 只是玩有一个游戏时候有些卡 我以为是南桥和显卡问题 就做了一下BGA 由于本人性子比较急所以还在没完全冷却的时候就插入电池试机了 结果可想而知 后来第二天我又用稳压电源一看无待机了 当时我就慌了 因为我做南桥和显卡还没失败过呢 因为本人技术有限 后来找了一个技术比较好的同行帮忙看一下 他修了一下待机修出来了 可以正常开机了 只是PC卡不能用了 而且插入电池不能正常使用 后来他们就在这两个问题上停住了 可能也是不太想修了 我就自己拿回来研究了

电源正常使用 电池插入无法开机 最先是查看有没有3V 5V 测量没有 开始查保护隔离 插入电池一个一个的场管测输入与输出 有一个管 有输入 控制脚也有电压 无输出 测量也没有激穿 而且拿下来测阻值比其他的稍微小一点 记得上培训班的时候老师说过电路元件也有性能不佳的时候 决定换一个试试 换过之后发现确实是性能不良 电可以过来了 之前同行那个人修的时候是飞线把输入端的电压拉过输出端 我觉得不妥当拆除 换过之后电过来了 测量还是没有3V 5V

因为插电源时候TB62501其中一个脚输出电压 测量没有输出 换TB芯片 结果故障依旧 插入电池试了一下 无反应 直到昨天有个热心的兄弟回帖说电池口附近有一个小小的保险可能是烧了 今天查看时候才看见 原来这里还有个小保险呢(先谢过那位热心的兄台) 不愧大家夸奖 T40电路设计果然精妙 赞一个 换过之后还是没有3V 5V(注:换过保险之后我再也没有试过插入电池能不能开机)继续测量 接电源时候H4有一脚输出3V 结果无输出换它 换过之后没测量有没有输出 而是直接看能不能开机 一试能开机了

下面是重点内容*****************

1 不要自卑 不代表高手修理不好的 你这个新手也修理不好 因为故障是千变万化的 不一定所有故障高手都修理过 所以要相信自己

2 能去培训班学习理论就尽量去 因为有时候书本上学的东西比你自己摸索要快的多 而且有一个规律就是科班出来的比自学的成长的要快很多 (注:这里是指理论 就是电路基础 芯片知识等电路理论 不是实际的维修经验) 不推荐大家去培训班学实操因为那些很没用

3 经验主义很害人 大家都是觉得这个机器肯定是芯片有问题 都是围绕着这个转 没人想过小的元件 而且每换过一个元件之后都要试一下 我上面就是因为换完保险没试着开机导致又花钱买了芯片 结果芯片是好的

4 T40的电池无待机和电源无待机思路一样 但是有一些具体的电压输出不一样 插入电池时候没有3V 5V 插电源输出3V 5V电压的芯片插入电池也是无输出

5 有时候做硬件芯片级维修 一遇见故障机器就考虑芯片坏了 换这个换那个的 结果故障依旧 后来发现换了一个版本的系统 问题解决了 这种事情经常出现在那些半路来学维修 计算机基础比较弱的新手身上 希望大家注意

就写到这吧 本人刚做维修 虽然上面说的对高手来说是小儿科可我觉得对和我一样刚入行的兄弟会有一些帮助吧

网友:
不错,你的理论底不错,与会动脑子思考,也许你就差在修的本子数量上面。就是厂家也有无法维修的主板,何况是我们一般维修员了。本子维修收得起价才是硬道理。收价低的本子一般有时自找麻烦。

网友:
呵呵 希望大家都成为高手

不过有句话说的对 高手并不代表高薪 自己做老板需要的不光是扎实的技术 也需要懂得经营之道

网友:
我就是在培训班学的。。。好像不修的不咋的

网友:
不知道,当时没侍机是怎样修复的,用电池时,线圈是没有输出的呀,

网友:
说的很好,总结的心德也不错。你说的没错,故障是多样的,所以望新手们都不要自卑

网友:
呵呵 谢谢朋友们这么捧场 我会继续努力 多发原创维修心得的

网友:
有起因,有结果的案例比较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