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rd1-vm 集显和外插显卡不亮 跑马灯正常

楼主(2009-07-10):
今天接到这片板,帮哪来的时候发现时钟部分腐蚀,可能是老鼠尿尿的。首先洗板,取下,重新焊接,通电发现不跑码,先刷BIOS, 还是不行,检查发现IO挂。换之,跑马灯可以正常跑码了,哈哈,蛮以为修好了,然后接显示器,居然不亮,外接显卡还是不行。!!各大电压正常,请问还会是什么问题啊?谢谢大家帮帮解答!

网友:
查下北桥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
朋友,请查电压和时钟是否正常?
如果都正常的前提下,查北桥了.

网友:
你说的是可以正常跑马,但是不亮机对吗?
如果说过了内存,显卡还是不亮的话,在这样的情况好像桥是没有问题的。
多在显卡部份,你还得好好查呀。

网友:
可以正常的跑码,用键盘重启什么的都可以,内存什么的都过了,谢谢楼上的朋友。看样子还的查查
对了,我打RGB 阻值都是 69欧姆。不是75  正常么?

网友:
RGB阻值吧对  应该是80以上吧

网友:
那是时钟发生器IC,量各脚的波形和电压,量周边10欧姆电阻有无损坏。

网友:
查北桥供电,北桥工作条件

网友:
今天接到这片板,帮哪来的时候发现时钟部分腐蚀,可能是老鼠尿尿的。首先洗板,取下,重新焊接,通电发现不跑码,先刷BIOS, 还是不行,检查发现IO挂。换之,跑马灯可以正常跑码了,哈哈,蛮以为修好了,然后接显示器 ...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热心解答,在你们的建议下,板子终于修好了。昨天查RGB, 正常,今天突然想起查查行场信号,打阻值发现行信号阻值不对,跑线发现被老鼠尿尿的地方一处有一个很小的开路,补焊,OK!

网友:
这种故障,发现跑码都正常,不如当时就应当外接个显卡试机

网友:
细心点问题还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呵呵

网友:
你外接显卡不行,是不是接触不良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接不行哦,试了N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