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前辈可以分享下笔记本诊断卡的代码啊

楼主(2009-07-10):
那位前辈可以分享下笔记本诊断卡的代码啊,我是维修菜鸟先谢谢了

网友:
這不是絕對的 錯誤碼會因為不同廠牌的BIOS 而有不同的錯誤碼

网友:
跟台式机差不多的!!

网友:
跟台试机差远了..检测卡上在的代码是不准确的,最好的办法是用示波器打MINIPCI和内存上的AD线,确发后观看它的波型变化来观察主板是跑U,还是不过内存还是不过显卡等等

网友:
是的,代码卡这玩意不一定准的。

网友:
多看。才能更多的了解!

网友:
还有的好板都不跑代码的,遇到这样的板就只能看检测卡上的灯了,注意经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