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7300GT 黑屏

楼主(2009-07-10):
最进有10块铭瑄7300GT 显卡   黑屏但 都能检过 请高手指点

网友:
VGA黑屏?DVI有试没?
TTL电路中的故障。

网友:
呵呵  不知道你的怎段卡怎么样跑的码
不亮还是黑屏?
dvi可以不?
nvflash  -c  可以检测到芯片不?
检测74  最好直接短接掉74

刷新显卡bios

加焊

主要先检测的是主芯片和bios信息

网友:
诊断卡一路跑到底     不知道DVI在那

网友:
这种显卡。你把GPU加焊。或者重新做。就OK了。多数是虚汗。BIOS的问题可能性很小。我修过很多了

网友:
在主板是加个小喇叭
听报警声就能判断是检测不到显卡还不显示

网友:
诊断卡一路跑到底     不知道DVI在那
引用 网友A:

把GPU重植吧。不过也有可能是总线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