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9-07-10):
今天接手一台清华同方17寸CRT纯平显示器,开机工作正常,运行了大概1个多小时后,显示器的行副自动变宽,然后就黑屏一下,然后又亮一下行副自动变宽,然后黑屏一下,如此反复。换了几台主机也是这样,拆开显示器的机壳,触摸行管的散热片很烫手,俺维修没有思路了,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行激励不够或虚焊了

网友:
典型地虚焊

网友:
看一下主电源是否正常,还有升压电路的升压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
既然能用一个多小时,元件应该坏的可能不大。虚焊了。要焊的地方蛮多的,查查电容有没有要换的。高压包加焊,行管,逆程电容,二次电源电路。最好是看到脚大的都焊一下。盲人摸象了。呵呵。
  重点还是要量一下二次电源的几个管子,多跑跑线,对你有好处。电路首先要认识,再理解,才能修好。

网友:
看看鼓包的,看看脱焊的,看看给高压包供电有无虚汗之处在看看围板上的有五虚汗

网友(2009-08-25):
看一下是不是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