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7-10):
一块华硕P4X-X的主板,装的三星40G的硬盘,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这个硬盘在这上面开机检测不正常,无法正常装系统,换一个硬盘一切正常,而把这个硬盘装到其他机器也一切正常,现在做的工作是刷过BIOS,故障照旧

网友:
把数据线换一换试试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
当检测完后进入系统前,就是出现设备列表后,停着不走.(本来主板毛病,修好后就成这样啦).换其它硬盘可以,用该机器原来带的硬盘就这样.客户要跟我换硬盘哩.最后狂刷BIOS.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