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显卡的通病

楼主(2009-07-10):
DELL D620外接能显示,接液晶屏就不行。按理说不会是显卡问题,但却是显卡问题,这是DELL D620显卡的通病,只要重做显卡BGA就可以。
显卡
通病

网友:
显卡内部接口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只有这机型吗?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不是广告哈),你找个笔记本的显卡芯片的脚位定义看看就知道,笔记本显卡的VGA输出和LVDS输出,是独立的两路,你说的这个情况有可能是LVDS那部分的锡球脱焊了,加焊或者植球重做就行了,还见过显卡内部的LVDS坏的,那就需要换显卡芯片了

网友:
独立显卡就这样的

网友:
很新奇啊,收获很大,要我就认为事电路方面的问题,不会去考虑显卡了

网友:
做维修的,不要被一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了,否则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外接VGA显示,接LCD不显、是和显卡有关系!是因为显卡有VGA和LCD线路,
电路图第一页就是框架图,很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