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AK890主板

楼主(2009-07-10):
各位你们好啊,我是刚入行的,请问 磐正EP-AK890主板 开机就掉电,应该是什么思路修啊,
cpu是amd的4400+

网友:
考虑下是不是BUA虚焊了啊

网友:
你测一下,CPU的上管看是否有烧坏的情况,没有在强行加电看板子是否开机。这种一般是有短路,你查查主板的各项供电吧/比如说。。。。CPU,内存,CMOS电路。

网友:
是在用的时候震了一下,就出这个毛病了。

网友:
以前修过一次,把主供电的50n024mos管换成50n037了。

网友:
2楼说的BUA是什么意思啊。我刚入门还不太懂啊。

网友:
开机掉电?是点击机箱上开关后风扇转下就停吧!查下ATX上几组电压是否有短路从而造成保护?
二楼意思是桥虚.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