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星P30开机电流0。8A南桥发汤

楼主(2009-07-10):
修过两块三星P30开机电流0。8A手摸南桥发汤,以前修过一台没搞好。上次是别人修过,手摸到南桥发汤,二话没说换了南桥还不成,于是细心量各供电都OK。今天又修到一台,量电压都出来了。我想这机因该是电压没出来。但1。2V/3/5/2。5/1。25V/等电压都出来了。有前辈修过这种问题吗?心中始终有根刺,没修好不舒服。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电压不出来。睇图纸一个一个电压量一下。有可以一些小电压不出来。

网友:
我前两天刚修过一个接手时也是开机南桥发烫.我就直接换桥了.换完后加电不烫了.可是不跑马.后来仔细查找发现电源开关有问题换了新的OK

网友:
楼主讲的是开机键吗?还是指其它的,有点不明白。能讲详细点吗?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