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八脚BIOS怎么去刷啊!我有主板编程器能不能刷?

楼主(2009-07-10):
显卡不亮就要考虑GPU BIOS一类的,我刚刚从基地得知那个八脚的是BIOS,但是怎么去刷呢?我有主板编程器能不能刷呢?请求答案?

网友:
要有合适的BIOS适配器。。编程器能不能刷。你可以看一下编程器支持器件的清单呀。

网友:
有编程器当然没问题,编程器支持的芯片很多。

网友:
大部分编程器可以刷的,常见的显卡BIOS是25V512,SOIC8封装,有合适的适配器就可以

网友:
我的280U也肯定可以刷,可是到哪里去买这种适配器呢?基地有得卖吗?

网友:
好像基地有卖转换座、问 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其实 sop8教的 任何显卡bios  都不用上  编程器  除非32脚的  老家伙

G/VPU本身就是一个编程器

呵呵  双pci-e的主板 配合  刷新  操作简单

网友(2009-08-12):
你不会用pci卡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