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通电检测卡就显示D3,前面还显示过DD然后是D3?求解答!

楼主(2009-07-10):
今天接到一块462的主板,通电检测卡提示D3,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在D3前面还显示过DD,不过就是很快就显过去的那种!这种版我没办法修了,供电正常,CPU复位也有电压,上假负载点复位针CPU复位有跳动!这个可就搞死人了,我感觉是北桥有问题,不知道基地网友有什么看法呢?给点提示!!!

网友:
引用别人的话:主板诊断卡D3的代码一般是主板内存和主板芯片通讯出错引起的,检查下内存有无插好,内存金手指有没有生锈,生锈就插下,主板COMS放下电试试,不行就送修把

网友:
哥哥!我就是修电脑主板的....送给谁修呢?

网友:
首先外观检查。然后CMOS放电。再刷个BIOS.不行就慢慢按照不过内存的维修吧
电压。时钟,AD线,SMBUS。。。

网友:
D3一般就是内存不过。按月饼的说法去修没错的。

网友:
查内存  内存不过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正在抢修当中!!!

网友:
看哈CPU座 南北桥虚焊了没 要是还修不好 建议客户把电脑升个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