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声卡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09-07-10):
现有一块主板AD1981B芯片损坏,能不能用AD1981A芯片代换?
芯片

网友:
应该可以的,都是ac97的声卡

网友:
不一定。可以尝试。结果回来告诉我们就好了

网友:
回来告诉我们答案哦...

网友:
哈哈~~~~~~~代换成功

网友:
AC97声卡芯片的脚位都一样很多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应该可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