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8100对ADP1632加热正常开机

楼主(2009-07-11):
求助?东芝8100对ADP1632加热正常开机,凉了就不能开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求助

网友:
估计是元件本身或周围电路虚焊

网友:
可能是周边的某个电容变质了。

网友:
可能你的ADP1632坏了,

网友:
外围电路或电容不良!

网友:
多谢指教!ADP换过,不行!电容换过一些也是不行,我明天再去把其他电容都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