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假负载正常,上真U无VCORE修复一例

楼主(2009-07-11):
第一次发帖,匆忙间没有照相(我也没相机)。随便说说吧。

    NB74-845GL,我也不知道是啥牌子的,板上没找到。

    故障现象:上假负载测量各个供电都正常,上真U无VCORE,且内存供电不足,只有1.3V

    分析过程:假负载各个电压能正常,真U无VCORE应该和VID组合有关,先撬开CPU座查看有无明显扩孔。结果比较失望,都很正常,貌似VID针有些大,用镊子逐一校正。上U,开机,涛声依旧。莫非VID组合出问题了?跑线吧,从CPU座VID0开始……我竟然一条也没跑通,没有任何一条线与管理芯片相通(新手就是新手跑线都出问题)。重来,先找找CPU座附近看有几个电阻是一样的,找了一圈,只发现了一个102排阻,且附近再也没有102电阻了。盲人摸象,先从这个102下手吧。然而VID线竟然还是没有与这个排阻相通的命苦啊,心想既然都量到这了就顺便再量一下排阻的阻值吧。惊喜,第一笔下去竟然无数值,莫非问题出在了这个排阻上?继续量……阻值啥样的都有。毫不犹豫,换!从破板上拆一个102排阻过来,换上,上U开机,一切顺利问题解决。稀里糊涂的竟然修好了。
    发此贴的目的是想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管理芯片附近找不到VID信号的上拉电阻,而且CPU座上的VID信号也找不到与管理芯片相连的脚?是我不够细心吗?

网友:
可能通过了一些电阻、三极管或者IC.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玄,你的解决过程也有点玄,呵呵

拍一个高清的VCORE部分的电路图上来吧。

网友:
楼住是哈尔滨的呀?我也是黑龙江的.呵呵.我正在学校学习中.跑电路要细心,而且表笔也要点实了,有的时候点不好也不会响的,多看看电路结构图,多练习就能找到了。

网友:
有可能中间经过了VID转换IC
但是一般低档的板子很少有加这种IC的,
要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老式的L494

个人认为这个线路应该是很好跑的,

网友:
文中提到的102排阻,在CPU座旁边,经过查找资料。确定是为TESTHI信号提供上拉的,供电接的是VCORE。问一下知道的先生女士。这个TESTHI信号是干什么用的呢?最后要说明的是,确实因为我不细心才没找到VID信号,老孙说的很对,修的玄,要不是因为犯错误了,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弯路我才能修好。以后修板需要注意了,一定要细心。希望大家也引以为戒

网友(2009-08-22):
手头上正好有上U没供电,上假负假有供电的板子,学习一下,我也去细心的摸索看看,希望有用!

网友:
我是新手说实话,能检测出问题,有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动手

网友:
还真是给你撞对了,运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