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产 sharp 15液晶故障

楼主(2009-07-11):
故障是    开机  连接主机  现实没有信号   要反复开光主机  严重时候要  主机连续 开管2 3分钟
才正常

否者  就一直现实无信号              如果有信号了   就正常了
不过在进如xp 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 磁盘扫描   正常的现实器 是 蓝色的背景
可这台确实 红色的背景  进入xp 后  色彩 一切正常

正常工作后  10多分钟内 再开机    也正常

超过20 30分钟后  就得反复开机 才有信号  否则 无信号

网友:
典型的灯管老化,冷机灯光红或者开机背光红了就灭就是灯管老化

网友:
不好意思 上面没有说清楚情况

上面说的主机 是电脑主机    就是说 先打开显示器   显示器指示等是 橙色
然后电脑主机 开机(不必进入xp  只要确认电脑主机 自检通过 电脑主机信号输出   就可以关掉电脑主机    虽然电脑有信号输出 但是此时显示器会显示 无信号)        接下来   再开机  再关机     这样  电脑主机连续 开关    N 多次    显示器指示灯  说不定 就会变绿色  信号也显示出来了   这时候 只要你不关液晶显示器电源  什么都正常了  不管你 电脑主机关机多久  只要不关闭液晶显示器电源 (也就是说 只要保证显示器电源指示灯常亮)    什么都正常

换了 其他电脑主机   都是一样

这样反复开关电脑主机  怕搞坏电脑主机的东西
就接了个电视盒     不停的开关 电视盒            N 多次后     显示器也有信号了

总之  就是要   反复的开关机  多次刺激这个显示器  才会有显示         有了显示后 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问题      当关闭显示器电源10多分钟后  要让他正常显示  还得来回反复刺激 才有信号

这个东西  与 灯管   高压条   没有关系     已经 替换了高压板  故障是一样的   而且 把这个高压板拿到其他显示器 也正常

检测了vga 线   也没有问题       现在是困惑了

网友:
我这台的背景红是指  xp 的启动过程中   如果遇到 磁盘扫描   正常的显示器 是 蓝色的背景
可这台确实 红色的背景  字体是白色  字不发红
  正常是 蓝底白字
  这台是 红底白字
进入xp 后  色彩 一切正常

我认为这个应该不属于灯管的问题

因为这台显示器在即使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也会有显示    “无信号”
此时背景是黑的  字体是 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