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一长两短无显示修复一例

楼主(2009-07-11):
开机报警和台式机一样,独显,加焊显卡,在显卡散热片下垫上比以前厚点的导热硅胶垫。故障修复现在一个多月没问题。CPU和显卡同用一片散热片的设计实在是不负责任,现在好多板的CPU、北桥、独显共在一个散热片下,这样的设计对散热真是没多大好处。
cpu

网友:
换了显卡呗~~~~~~~~~~~

网友:
V3000要弄好非要把风扇搞长转,,显卡用重做

网友:
我们这修了两台。。都没多久就返修了。。看来要把风扇改下!

网友:
我修这台把CPU和显卡的散热优化了一下现在用了1个多月了没出问题。可能是我运气好吧。

网友:
其实你在做完显卡后应该给显卡芯片加点点胶就好了
这样用的时间更长

网友:
换新显卡,升级B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