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GE-MX REV.2.01 Q33型号 有图

楼主(2009-07-11):
图中Q33 烧掉了,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在线等,顶上去.

网友:
你首先要确定它是什么管子,双二极管,三极管,场管,都有可能是这个造型,看看引脚附近是否有字母标示

网友:
老大我就是不知道才来问啊.图都上了.给些指点吧.

网友:
管它是什么呢。。。。只要弄出来 内存2.5V就好了。根据 运放+MOS原理。和 431原理还有双路供电原理。 。就可以修好!

网友:
饼哥,在线的啊.这个主板是南桥烧了个洞的,呵呵.

网友:
南桥都烧了个洞,修好的可能性不大了吧

网友:
应该是个功率三极管,如果是给桥供电的可能桥对地短把它个烧了。

网友:
看上去很像个场管!!南桥烧了个洞先处理吧!!

网友:
找个通用的管子换了就应该好了

网友:
P-MOSFET AP2301N  SOT-23   APEC  Q33

网友:
OK,非常感谢楼上的兄弟

这个管是双路3V上用的呵呵

网友:
手里有块一样的板子,Q33是AO11 ,哪位兄弟有这块板子的BIOS 啊,官网下载的不好用啊~